楼主(2021-01-08):
        智能网关IGT-DSER集成了多种PLC的原厂协议,方便实现各种PLC与服务端之间的HTTP协议通讯,通过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绑定JSON文件的字段与PLC寄存器地址,配置URL,选定周期模式或者触发模式,即可通过POST命令,将JSON文件提交给HTTP的服务端; 如果服务端有返回的JSON,网关进行解析后将数据写入到PLC,实现PLC与HTTP服务端双向通讯。 网关模块详细资料
        周期模式是按设置的周期时间提交POST请求和解析返回的文件;触发模式可配置一个或多个触发条件,网关根据触发条件的数据变化进行JSON文件提交,当触发条件是BOOL量时,网关在上升沿提交请求,如果是数据地址,则数据变化一次就提交一次请求。

        这个案例里是三菱Q系列的PLC,采用触发模式,分多组提交POST请求,服务端返回的数据需要解析后写入到PLC寄存器。运行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在附件中),按照用户手册配置好网关的网络通讯后,即可进行数据配置测试,配置表与JSON的对应关系如下:

        同一个网关可设置不同的组号(上图中的0,1,2)实现不同的JSON文件在不同的时间发送POST请求,最多可分256组。JSON文件的字段名称都可以编辑,对应的PLC寄存器地址也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数据名称和时间字段名称也可以修改,通过'参数'->'其它参数'打开以下窗口:

        上报到服务端的JSON默认会带一个上报时间字段,根据上图可修改字段名称,同时也可以选择时间格式,通过'参数'->'校准网关时间',打开以下窗口:

        参数配置完成后下载到网关模块内('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重启网关('工具'->'重启网关')模块后,网关即进入工作状态。可以通过'参数'->'从网关读取参数',网关的工作状态会显示在信息栏,如果有异常,可通过'工具'->'网关数据监控'查看异常的数据,找到原因后修改配置参数,重新下载运行。
        网关模块也支持边缘计算,可以将数据进行预处理后上报和下载,也方便实现各种非标协议的通讯,具体可查看网关的脚本手册。
        同时集成了多种PLC协议,以下是常用的PLC类型: PLC与SQL数据库的案例    PLC实现MQTT通讯
        ◆ FX:  三菱FX系列PLC                                    ◆ QL:  三菱Q/L系列PL
        ◆ AS:  三菱A系列PLC                                      ◆ OM:  欧姆龙全系列PLC
        ◆ S72S:  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          ◆ S734:  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
        ◆ S71K: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PLC          ◆ MBS:  施耐德等Modbus兼容PLC
        ◆ DVP:  台达、信捷PLC                                  ◆ NAIS:  松下全系列PLC
        ◆ KVS:  基恩士全系列PLC                               ◆ FTK:  永宏全系列PLC
        ◆ MSK:  LS/LG全系列PLC                               ◆ KOY:  光洋全系列PLC
        ◆ ABM: AB MicroLogix系列PLC                       ◆ ABC: AB Compact/Control系列PLC
        相关资料下载: PLC通讯智能网关.rar (2755 K) 下载次数:48

网友A:
人家函数又不开放,只是推广产品的!

网友B:
PLC干这, 好像跟C#没法比吧

网友C(2021-09-16):
一个网关模块可以接多少台PLC?返回的数据能解析后写入到PLC的寄存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网关模块可以接多少台PLC?返回的数据能解析后写入到PLC的寄存器吗?

网关支持多台PLC的,需要PLC在同一网段、协议相同。
网关模块可以解析服务端返回的JSON文件,将数据写入到PLC的寄存器。

网友D(2021-12-21):
能同时支持GET和POST吗?

楼主(2022-04-24):
引用 网友D:
能同时支持GET和POST吗?

GET和POST可以同时的

网友E:
PLC到底是干什么的,越来越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