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添加字体

楼主(2021-01-08):
威纶触摸屏能不能设置 中文竖字体, 我在触摸屏软件找不到FONT, 是调用Windows字体吗

网友A:
可以找到,你认真看看!把原来字体替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A:
$0.1.2都要替换掉

网友B:
如果安装目录没有
可以把Windows的font复制过去用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