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21-01-08):
有没有200或者200smart的塑料挤出机加热程序?

自己用向导做的PID总感觉有问题,调不好,想看看别人写的参考一下最好多区加热的

网友A:
塑料挤出机加热器区多,用200系列要控制得好很难,要用带自整定或温度专用模块才行,比如S7-1200,有温度控制的功能块,或三菱、欧姆龙的温度模块,或者直接使用温控表。

网友B:
加热要用固态继电器,PID参数很难调,要经验值。有时一个参数要一天,靠你自己了
附件: YDFD化成烤箱程序20180512.rar (91 K) 下载次数:194

网友C:
真没见过200做。。大多数用200和温控模块做,,走MODBUS的。。

网友D:
S7-200可以直接挂合信的PID温度模块,直接调用他们的PID温度控制块就行了。我一直是这样用的。

网友E:
加热控制直接用温控器,成本会低多了

网友F:
要PID的区域过多的话 对PLC的要求就越高
一般的就是用带PID的温控来好了

网友G:
市场上那么多成熟的注塑机加热控制方案你不用,偏得自己整个PID。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市场上那么多成熟的注塑机加热控制方案你不用,偏得自己整个PID。

哪有方案?我看到的很多的都是200smart直接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