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老铁,想询问一下伺服马达

楼主(2021-01-09):
老铁,想询问一下伺服马达 是否可以一直旋转 跟变频马达一样 就一个方向一直转?
至于为什么不用变频马达,只能说客户就是想要用伺服马达
控制器 Fx5U
伺服J4-B

网友A:
速度控制就可以了,不用位置控制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网友B:
采用速度模式控制,还可以选用多种速度控制,把速度选择IO分配好,跟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一个样。使能/选择好段速就可以跑了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膜拜高手

网友C:
PLSF 好像就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SF 好像就可以吧
PLSY 脉冲0
加油!

网友E:
第一次学习使用

网友F:
之前见过一个人用触摸屏连接伺服,伺服一直转。我很吃惊

网友G:
我在想J4-B 好像不支持脉冲控制 只能光纤控制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接到fx-5u的

网友H:
用到MR-J4-B,那要用到FX5-40SSC-S或是FX5-80SSC-S模块,这个模块定位表格中,有 正传速度1 控制模式,用这个可以按一定速度运行。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