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j4伺服 脉冲停止后 出现过载报警 如何解决

楼主(2021-01-09):
DDRVI发送 固定脉冲完毕后,等待一会伺服报警50.5 50.4 ,这个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刹车延是关闭

楼主:
抱闸始终是接通的 ,SON接通 ,抱闸就打开了

网友B:
加减速时间增加一点呢

网友C:
电机拆下来也会的话,电机轴可能有卡死,电机拆下来没问题的话,连接结构可能有憋的情况或者调一下刚性

网友D:
1,设计时电机选型不合适。
2,电机运行是,机械存在不顺畅。
3,排除上述2种,最后找参数。

网友E:
超负载了吧

网友F:
看下实际运行时候的当前负载率是多少

网友G:
看一下负载率 如果负载率高的话 就加大电机功率 或者加减速机 如果负载率不高的话就降低减速时间 或者加制动电阻

网友H:
也可能是增益参数的问题,查一下PB06-PB09的值是否配置异常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自整定加减速时间没有变就不管,变了的话改成300ms,我估计你用3U没有写M8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