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0):
VAR
A : array[0..10] OF FB_XX;
END_VAR
   CODESYS 编程可以这样做数组功能块调用

西门子定义变量这样定义就提示不支持,求教是什么原因。资料上说可以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只有静态变量中能添加,DB全局中也不能,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定义,感谢提示

网友A:
西门子FB类型的数组,只能在FB里创建,所以你先创建一个最外层的Fb,然后把以后已写好的功能直接在此FB里创建就行,Fb数组只能由背景数据库生产,不能自己新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FB类型的数组,只能在FB里创建,所以你先创建一个最外层的Fb,然后把以后已写好的功能直接在此FB里创建就行,Fb数组只能由背景数据库生产,不能自己新建

好像你很熟西门子,顺便问一下,西门子不能使用枚举吧

网友A:
枚举不行,如果多人开发,就提前约定规则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你很熟西门子,顺便问一下,西门子不能使用枚举吧

1:
那比如说做通讯的时候,考虑到对方读取具体地址,如:
stAdsCom  at %mw1000 : ST_ADS;
在博途中如何实现

2: 一般codesys无视对象类型是这样的
VAR
    pAdr  : pvoid;(目标变量初始指针)
    pByte : pointer to byte;(指针指向byte数据类型,相当于 ref to)
    wWordBase : word;

END_VAR
//程序
pAdr := adr(wWordBase );
pByte := pAdr;
pByte^ := 16#fe;
pByte := pAdr +1;
pByte^ := 16# ff;
//结果是地址指向Word类型的wWordBase 用byte通过指针偏移一次组合而成
这种情况常用于将数据分解成原始byte,再组合成自定义类型的情况,非常常用

请问这种写指针偏移的方法博途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