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教一下cx-server无法驱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1-10):
我的电脑以前是win7系统安装cx-one4.1没有问题,现在装了个win10就显示:请更新cx-server到5.0.14或更高的版本;但是我的cx-server已经是5.2版本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找4.4 4.5之类的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