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X 4.08中没有GC系列

楼主(2021-01-11):
WIN10系统中安装V4.08软件后发现没有GC系列机型,在XP系统中安装V4.08软件后有GC系列,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去你的電腦裡C:\Program Files (x86)\Pro-face\GP-Pro EX 4.08\OP下有個GCSETUP執行一下就可以,檔案屬性有可能被隱藏自己調一下電腦去顯示
下载积分:+6(zyfzxh) 热心助人!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普洛菲斯触摸屏 4.08版本添加不支持的型号解决办法 :找到安装目录,打开OP文件夹,运行最后一个程序{YT开头}。

网友C:
努力学习
隔行如隔山

楼主(2021-10-09):
汉化后就有了

网友D(2021-12-03):
* 用于GC4000系列(型号:GC4000系列),在GP-Pro EX V4.08软件安装完成后,还需安装补丁程序(补丁程序文件位置:GP-Pro EX V4.08软件安装目录/Pro-face/GP-Pro EX 4.08/OP/,双击GCSetup.exe文件(可能是隐藏文件,需取消隐藏),执行安装。),之后才能在GP-Pro EX软件中找到GC4000系列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