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通讯协议 的咨询

楼主(2021-01-11):
目前有个项目是通过通讯形式传输数据的,但是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跟我方通讯的是一个单片机,然后协议是甲方拟定的,使用报文形式,当甲方接受我传输的指令帧后会返回一个应答帧,我这边如何处理接受的这个应答帧呢。能否有大神给举个例子解惑一下呢

楼主:
比如说现在有个机器人它在原点位,根据甲方的协议我给他传输一帧指令,告诉甲方机器人回到原点了,单片机接受后它返回一个应答,告诉我单片机是接受完毕还是接受错误。因为我这个是顺序控制,到哪步发哪步帧,就想了解下这个单片机返回的应答数据,我是应该加在我的程序每一步的前边么,然后来触发程序往下依次运行。

网友A:
把说明书贴上来

网友B:
通讯程序单独运行处理
主程序运行到 相关步骤, 给通讯程序信号, 让通讯程序信号发送数据. 主程序继续执行, 直到主程序需要直到单片机工作状态时 等待通讯的相应.
通讯程序收到发送数据指令, 开始发送数据, 完成后 等待数据接受, 接受完成判断数据是否正常, 正常置位相关状态, 告诉主程序等待主程序读取.
下载积分:+3(早起鸟有虫吃) 真诚感谢!

网友C:
选个常用的协议不就完事了,协议里面东西都给你规定好了,你选个支持这个协议的PLC就可以了,别把问题想复杂了。
比如MODBUS RTU或者CANopen之类的。
这个协议吧不是我选的,是甲方自己定的他们搞软件的整的东西感觉跟咱们标准的还有区别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网友D:
是啊,就是需要动作就发生,并判断他接收回来的状态是否满足你发生需要的状态就行
下载积分:+1(早起鸟有虫吃) 真诚感谢!
小侯

网友E:
照這說明看起來是無協議通訊的方式
我之前用過類似的只要對該站發送特定字串即可回傳
回傳回來的字串在拆解就可以使用
照你的說明來看你只有幾個特定的動作
那麼當他回傳特定字串來判定不知是否合乎使用
下载积分:+1(早起鸟有虫吃) 真诚感谢!

网友F:
如果协议不知道 建议用支持自由口的PLC
收到报文后 比较 对应了才进入下一步
真诚感谢!

网友G:
TCP IP协议基础上建立报文
通讯程序要单独写,主程序要发报文,先把报文组织好传到发送缓存,在触发发送。接收要按报文拆解比较数据,是应答报文就用数字做标志位,根据标志位进入下一步。
通讯我用的很多,可以自己建立通讯报文格式,满足项目需求。思路一定要灵活,PLC任何一种编程语言都可以用。
下载积分:+3(早起鸟有虫吃) 热心助人!非常感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