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是如何用ABS指令读出ABS当前值的程序

楼主(2021-01-11):
fx3u是如何用ABS指令读出ABS当前值的程序。在显示屏上显示当前值,而且是要精准到0.01毫米,就是当前位置就是10毫米这样

网友A:
如果是三菱伺服可以使用ABS指令,其他伺服一般用通信读取
用步进电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