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一200smart停电保持寄存器数据在没停电时偶尔会自动清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1-11):
描述:触摸屏 进水量程备自动清零
描述:交叉引用
描述:量地址
描述:初始化赋值
VW374 是进水压力传感器的量程设置 设备初始化运行时会给一个初始值,单运行一段周期后 就会出现备清零的情况 导致设备无法运行,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看看地址有没重复或重叠了

网友B:
我只想看一眼你的通讯程序的地址分配
zsh340

网友C:
很有可能数据地址重复了,楼主从头梳理一遍.

网友D:
程序问题,程序清0的

网友E:
查看交叉引用,字节使用

网友D:
别单独看VW374,有可能是其他地址重复,导致程序运算错吴,最后清零

网友F(2021-04-24):
大神们解答的很到位,我就不说什么了,哈哈

网友G(2021-06-21):
PLC固件版本多少?

网友G:
是不是偶尔的全清, 升级下固件吧 02.04.*的好像有问题
我就被坑过打客服问的说升级固件

网友H(2021-09-19):


网友I:
VW374没有设置断电保存, 设备断电一段时间, 内部超级电容没电后, 这个值就会被清零
最简单处理方法:
换用MW30以内, 系统块设置断电保存,
这个是保存到EEPROM, 超级电容没电还能保存

网友J:
应该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K(2021-12-05):
换个地址试试,我遇到过另一种情况,触摸屏修改参数,存储地址VW0,VW2,VW4,VW6,VW8,修改VW2,VW4的值显示0,修改VW4,VW2的值显示 * (星号)修改别的不出问题,VW4不用就没问题,懒的找原因,换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