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3 打开无响应

楼主(2021-01-12):
之前安装GX Works3不成功,网上说的大多是系统问题。然后就重装了系统,安装后可以打开了。
安装完系统电脑要装些其它软件或者做些优化,差不多倒腾完了,发现GX Works3又打不开了,郁闷了。
如图所示,打开显示1个小窗口,然后看任务管理器是显示无响应,几秒后小窗口也自动关闭。
是不是哪个服务没开啥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殺毒軟件關閉
IObit Uninstaller卸除gx works3~~他涵註冊表都會刪除
NET Framework 2.0 3.5先裝
在重裝gx works3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1个WIN10优化软件优化注册表所致,但是没办法返回,我是重新作了系统搞好的。

网友B(2021-04-1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可是真不想装系统,不知道怎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