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plc寄存器D 用来控制弹窗 任何页面都可以弹出,该怎么做?

楼主(2021-01-12):
威纶屏plc寄存器D 用来控制弹窗 任何页面都可以弹出,该怎么做
plc控制有个,不过那是控制基本页面的,弹窗该怎么做。

网友A:
间接窗口 给设定的寄存器画面编号即可
plc控制 也是给画面设定寄存器编号即可
间接窗口是要有控件的,换个页面怎么弄,不至于每一页都搞个控件吧

网友B:
在公共窗口放置即可,
我试试,忘记还有公共窗口,威纶的屏第一次搞
vx:heidelberg-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