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2):
如何把脉冲数转换为实际距离,在程序里应该用到什么指令去实现
各位大佬有相关的例子发一下咯

网友A:
伺服用电子齿轮比,步进用细分算,都可以用电机一圈移动量/电机一圈脉冲

网友B:
同意1楼
小眼睛看世界

网友C:
你先测量电机一圈走多少距离,然后设置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 ,距离/脉冲数量

楼主:
各位大佬,我想知道的是程序上是怎么去编的,就比如我走八百个脉冲走八毫米,程序盖怎么转换

网友D:
首先你计算对应好1毫米是100个脉冲,这个要通过设置电子齿轮比,或者设置细分完成,然后你程序里发100个脉冲,就是实际走1毫米啦

楼主:
我的问题是怎么样在程序里编程然后在显示屏上显示实际的距离,怎么去算,我知道,可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显示屏是只有脉冲的显示,实际距离没有变化,麻烦各位大佬帮我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吗,我现在就是不知道程序是怎么转换过来而且是要用到这几个指令吗
附件: 新建 DOC 文档.doc (16 K) 下载次数:94

网友D:
没必要那么复杂 就两条指令 DFLT D8340 D10            DEDIV D10 K100 D20就可以了 。D20是浮点数实际距离

网友D:
如果要整数距离 再加一条DINT D20 D24  你写的INT D110 D111地址间隔太近了 D111实际是被之前的已经占用了
还是不会显示实际的距离呢跟我之前的结果一样

网友E:
我图片里的是电机转一圈0.2mm距离,800个脉冲
你图片中的D42要不要用dnov给它赋予圈数之类的,还是双字
不想做咸鱼

网友F:
没必要算这个,现在的伺服直接设一圈多少个脉冲,触摸屏大都可以设小数
假如伺服设1000个脉冲一圈,丝杆10mm 那你触摸屏设10.00就好了,何必去算齿轮比啥玩意
没有这个呀,我用的是步进,刚刚开始接触PLC,第一次用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图片里的是电机转一圈0.2mm距离,800个脉冲

D42只是个存储中间值作转换显示,不需要特意赋值啊
不想做咸鱼

网友G:
按一楼说的设置就能做到1个PLUSE就只移动0.01mm

网友H:
圈数不是脉冲总数除以转一圈的脉冲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