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AD不好用了

楼主(2021-01-12):
配置
PLC FX3U-48MR
模拟量输入模块 FX3U-4D两块
两模块都使用3 电流输入模式 同样的压力传感器 设置一样 接线一样 但结果有一个模块读入的数值高出另一个模块600多 然后无论是调换两个模块的位置或者变更压力传感器的输入通道都是这个模块的数值高 然后做偏置、增益或者直接做减法运算都会出现数值在达到一定值时出现断崖式变化
后来格式化也不好用。。。。。。
请高手指点迷津
▄︻┳═一 - - - - - -

网友A:
4AD 有4路, 3路电流输入,有一路高600,那你换一路试试看

楼主:
我使用6路输入的 其中一个模块全都不好用 另一个模块全都正常
▄︻┳═一 - - - - - -

网友B:
模拟量的-要和24V的-联起来变成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的-要和24V的-联起来变成等电位
传感器的负极和电源的负极以及模块的负极都是接在一起的
▄︻┳═一 - - - - - -

楼主:
不好用的模块更换了 两个模块的指示灯闪烁频率视觉上是相同的了 读数都正常了 两个模块用了6路模拟量输入 有两个通道的数值就是比别的通道高点儿 减法运算后稳定了
▄︻┳═一 - - - - - -
zsh340

网友C:
如果是原装正品三菱是不可能出现的故障.

网友D:
楼主可能买到假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