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2):
PLC怎样在程序里面隐藏X  Y 点

网友A:
變數宣告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中转输出字标志

网友B:
Y0 Y1 Y2  Y3 ......YF
>>>WY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0 Y1 Y2  Y3 ......YF
>>>WY0

一看就是松下玩家

网友D:
开篇就是
MOV K4X0 K4M0
MOV K4Y0 K4M100
或者整个标签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松下玩家

道友
Wang123456

网友E:
在触摸屏里设置对应的点就可以,
PLC完全不用X,Y 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触摸屏里设置对应的点就可以,
PLC完全不用X,Y 点,

绝对不行,你这是害人啊,如果通讯失败,机器就失控了,会出事故

网友G:
为什么要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