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2):
指令直接接EN

网友A:
引用楼主abcd123580于2021-01-12 17:53发表的 s7-300  move指令直接接EN :
[attachment=251630] 这个move指令直接接使能EN端不是应该一直执行该指令么?为什么不执行呢?

IN OUT端连接的地址数值一致,没有看到不运行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