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CP1H 没有USB插口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21-01-13):
第一次遇到,CP1H 没有USB插口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
改用CP1W串口插口吗

网友A:
怎么可能没有USB口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真的没有USB插口的

楼主:
有个网线插口

网友B:
有方USB接口,用打印机线可以连接
bnnyygy

网友C:
目前还没见过没有USB CP1*系列

楼主:
欧姆龙cp1h没有USB插口,只能用以太网连接电脑

网友D:
欧姆龙cp1h还没有看到没有USB插口的;有网口就用网口也方便。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应该是CP2E系列PLC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使用232模块下载

网友F:
以太网不好用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CP1H吗

网友H:
这三个位置都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I:
这是CP1H-EX,确实没有USB,但自带EtherNet
产品出来有几年了,但是用的较少,所以大家没见过很正常

网友J:
CP1H-EX,自带EtherNet .可以通过网线下载。把CX-ONE更新到最新才可以用网线

网友K:
我也想找下这个,明明是CP1H,却没有打印线插口,和图片是一样的,左下角有条网线接到一个模块上面,这样要怎么连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啦!

网友K:
能说下具体怎么弄吗?

网友L:
CP1H-EX,选择直联方式可以联机

网友K:
CP内置以太网在线直连不上

网友M:
用网口就行了
大神!CP1H 没有USB插口怎么下载程序

网友N:
扩展串口也可以下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O:
网口不香吗,现在到哪都是一根网线,基本不选没有网口的PLC ,

网友P:
下面有个网口,用网线下载不香么?还要找USB接口

网友Q:
用网口一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