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3):
请问高手,普洛菲斯AST3301W-B1-D24,程序加密了,如何初始化,或能解密的,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anlan79于2021-01-13 15:48发表的 普洛菲斯AST3301W-B1-D24 :
请问高手,普洛菲斯AST3301W-B1-D24,程序加密了,如何初始化,或能解密的,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多谢!

密可解

初始化
上电时按住右上角或左上角3秒;运行时右上,左下在0.5秒间隔内按下;

系统目录会出现,然后会有“Reset”按钮。仅供参考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引用楼主lanlan79于2021-01-13 15:48发表的 普洛菲斯AST3301W-B1-D24 :
请问高手,普洛菲斯AST3301W-B1-D24,程序加密了,如何初始化,或能解密的,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多谢!

解密或者重寫

楼主:
多谢一二楼,系统也加密了,普洛菲斯那边说,只能换主板了,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一二楼,系统也加密了,普洛菲斯那边说,只能换主板了,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你听官方那些饭桶有啥用,根本不要寄就可以清空程序的,当然解密也可以。
  • 下载积分:+5(km9896)
  • 深圳威纶解禁,步科解密,繁易解密 ,西门子200smart 解密, 欧姆龙扩展密码解密   FX5U解密  基恩士解密, 海泰克解密, mcgs屏解锁,安川PLC解密 GOT2000解密 松下FPXH FPX  FP7解密, Proface解密  RENZHE群:854354934    微信:crack2016  PLC项目承接电话:136-7025-9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