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3):
     各位师傅,今天遇到一个问题,西门子200Smart ,和 涡街流量计 通讯读累计总流量,分段读取,一个表读两次,小数点之前和之后,一共两块表,
    但是,运行久了,会像死机一样,我用的时间轮询,一秒读一个,然后有给上升沿, 流量已经读不出来,定格在之前的值,卡在那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支招。

网友A:
查一下外部线路,用屏弊双绞线,末端加电阻,试试

网友B:
MODBUS最大的好处就是兼容性非常好,非常容易做替换,解决这一类问题的首先就是先定位问题到底在哪一端,比如你这里可以跳开PLC直接用电脑上的modbus监控软件去监控流量表,看看问题能否复现,起码排除掉一端以后针对另一端就好处理了,无非就是时序\逻辑上的问题,一般也就是加个重新连接或者调整一下通信的时序就完事了.

还有就是modbus协议在各大品牌PLC上的实现都是比较完整的,有各种错误处理,大部分时候看错误代码就知道啥问题了,特别是针对从机的问题,很多从机其实对modbus实现的不好,容差率很低或者现场环境不好导致的通信失败率太高,这一类基本上看错误代码就能得到结论.

楼主:
我也准备新换通讯线试试,因为我用的5心线,跟仪表220V 供电一起的,程序问题不大,因为前面随便读,添加,运算都行,久了就会死机卡住,

网友C:
modbus抗干扰能力可以的,传感器站点要设置好,多个会感器轮询程序最好用数字加1.用完成信号去触发。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