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21-01-13):
各位师傅,今天遇到一个问题,西门子200Smart ,和 涡街流量计 通讯读累计总流量,分段读取,一个表读两次,小数点之前和之后,一共两块表,
但是,运行久了,会像死机一样,我用的时间轮询,一秒读一个,然后有给上升沿, 流量已经读不出来,定格在之前的值,卡在那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支招。

网友A:
你这个图没截全啊,上面的看不到。 还有小数点后面的 不读不就好了

楼主:
他这仪表是立方米的单位, 1.234m3,, 我要看公斤数,就是乘以1000,对吗,?所以要分开读,

网友A:
哦哦 那得读了

网友A: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smartsms/020.html

网友B:
楼上朋友,指导一下我的USS通讯问题啊,USS_CTRL和USS_RPM_R运行时,报错误代码2

网友C:
MODBUS msg的使能端EN不能使用 SM0.0 ,每个时间点只能运行一个MSG指令

网友D:
同意,要把所有的MODBUS msg逐个轮询这样来操作,同时访问的话会一直卡住,也就是说你读到的值只是第一个扫描周期的值,后面都不会刷新的了
可以参考一下
引用 网友C:
MODBUS msg的使能端EN不能使用 SM0.0 ,每个时间点只能运行一个MSG指令

网友E:
用done位做循环比较好一点吧

网友F:
学习了,就是要给脉冲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