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3):
请问三菱MR-J4-A在速度模式下更改旋转方向要怎样设置,今天设置了几个参数都不能改变旋转方向,原来PD07(CN1-17管脚)参数设置是4的(PC)后来更改为7(ST1)或8(ST2)都不行,请问还有需要更改其他参数吗

网友A:
接好线,改一下控制模式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老师,我现在想要的是17管脚只通过修改参数来改变旋转方向(我设备是正转的想修改PD07的参数改为反转),请问只能接18管脚才能反转吗(假如17管脚是正转),PA14参数不是只能位置模式才有效吗?
引用 网友A:
接好线,改一下控制模式 就可以了
[attachment=251687]  [attachment=251688]  [attachment=251689] [attachment=251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