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3):
不用虚拟机吧,电脑经常被新软件弄崩溃了。用了VMware Workstation Pro有很多疑问,都不晓得该怎么使用了,想问下大侠们都是怎么使用的呢? 话说我这I3 5代的低电压本本能用虚拟机吗? 为什么总感觉卡卡的,8G内存开了虚拟机就占用百分之50。。。。。。
▄︻┳═一     -    -    -     -     -    -

网友A:
虚拟机什么Plc都能用,虚拟机卡,不一定是内存占用的问题,有可能是硬盘使用率100%的问题

网友B:
除了看内存占用,还要看一下你的笔记本是否插了外部电源,当前电脑运行频率,CPU占比,再差一点的笔记都可以用这个虚拟机,只是说流畅不流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内存加到了24G,双固态128G+480G,I7-6700HQ,目前用起来流畅,体验比我之前用的I7 8750H+8G+128G的笔记本要好得多,笔记本不插外部电源基本上是降频的,同时电源模式设置成高性能。

网友C:
设置好  直接开全屏   当本机用。
亲身测试  WIN10比WIN7流畅。用的也是VM,

网友D:
和手机一样,觉得太卡就该换了 哈

楼主:
各位大侠 又有一个新的问题  用虚拟机使用过博途软件吗   效果怎么样呢?
▄︻┳═一     -    -    -     -     -    -

网友C:
跑博图最好你有16G内存或以上  虚拟机可以分的比较多    如果你8G内存   跑博图会非常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