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样把十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

楼主(2021-01-14):
三菱PLC用MODBUS协议与变频器通迅,必须用十六进制数或ASCII码。定值可以查表或用计算器完成,如果用触摸屏输入一个变量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操作人员不会输入十六进制数),怎么把十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有没有十进制与十六进制互换的指令?或者怎样把二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FX2N怎么编程?FX3U怎么编程?谢谢大家!
三菱PLC与别的品牌变频器通迅控制,如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
有没有人做过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迅控制,用台达触摸屏设值按钮改变变频器输出频率且显示变频器输入频率的程序?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这无需转换,数字在PLC只有一种存储形式就是二进制。十进制和16进制只是人看到的东西。你做MODBUS通讯的话,直接用16进制就好,用ASCII码才需要转换。

楼主:
在PLC与变频器的通迅控制中,我要用触摸屏的设值按钮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或者用触摸屏数值显示按钮来显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貌似没这么简单。有没有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B:
触摸屏读取的也是二进制,不过几乎所有的触摸屏都会在显示的时候让你选择以什么格式显示,输入同理,所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好显示格式就可以了,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有小数点之类的需要转换才设置格式的(内存里面500实际上是50.0Hz这种),正常情况下直接用就完事了.

楼主:
可能用不同品牌的触摸屏、plc、变频器通迅控制还不能实现电机的无极变速,还得用D/A模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