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讲讲下图变压器用法的区别

楼主(2021-01-14):
一套图纸变压器两种解法,一种一端接地用1P开关,一种用2P开关,有啥区别

网友A:
都可以用一个开关的

网友B:
1P不违法,2P更安全

网友C:
都可以用。注意1P的有个接地保护,另外2个开关型号也不一样,保护的原理也不一样。

网友D:
区别不大 主要看保护零怎么接 保护零过不过空开都可以

网友E:
貌似一个图纸画的是开关电源,另一个是隔离变压器,不是一类东四。

网友F:
主要是解决抗干扰问题

网友G:
要看你的控制系统是否需要做隔离

网友H:
GD8 會出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