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4):
朋友新做的双驱动悬挂流水线,给做了个控制柜,用了2N-2AD的模块,采样两个电子尺的0-10V模拟量电压,在自己公司调试一切正常,非常完美。拿到朋友厂里安装后,两个驱动 变频器的频率波动很大,不接电机都有1.5HZ左右的波动,接上电机后,两个变频器频率有时候会相差10来个HZ在波动,查原因,原来外线是他们自己厂的工人放的线,把电子尺和两个变频器的输出线放到了同个管子里,变频器一开,谐波就从电子尺的线进入到AD模块,现在的对策是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到最小,又是各种接地,并无效果!三菱公司说加电容104J,加屏蔽线,我估计效果不大,请教论坛各位大神,有何高见?还望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顺祝各位新年如意,身体健康!

网友A: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干扰问题很难处理,换线接地。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一般换线,变频器内部频率调小。有时会干扰PLC输入输出一闪一闪。实在不行就只能换变频器。还是不行,要换走modbus通讯的传感器。

网友B:
如果不是PID闭环控制,最好换走modbus通讯的传感器。

楼主:
1楼的大侠,为什么两个电容不一样?一通道 高频,二通道低频?还是互换都没事吗?   身边只有104J  630V的无极性瓷片电容,能用吗?

网友C:
电子尺的0-10V模拟量电压   ,  电子尺为什么不选用电流型的吗?4-20ma的,电流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
5楼英雄,好像2N的-2AD模块,电流电压模式并无真正的区别,只是多少了个250欧的电阻。我也知道 电流的稳定啊,可这不已经用10V电压了,想在这基础上改进一下。

网友D:
搞了模拟量隔离模块试试

网友E:
换4-20MA电阻尺,我做过几十条类似的同步系统了。

网友F:
先把线分离出来.   没有屏蔽 换成屏蔽线.    这个是基础.

然后 按照三菱的推荐要求改.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低, 加个软件滤波.  另外 编程软件里也可以配置滤波时间吧. 调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