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CX-Protocol软件怎么去使用啊

楼主(2021-01-14):
最近做维护,对方PLC是欧姆龙CS1G系列,程序是CX-ONE写得,这个我能看懂,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个文件是用cx-protocol写得,这个是干嘛的?

网友A:
协议宏,定义报文发送的起始位置,接收报文的接收位置等等。我就用过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宏,定义报文发送的起始位置,接收报文的接收位置等等。我就用过这个功能。
那就是串口通讯了?欧姆龙串口通讯为啥搞得这么底层化啊,像施耐德西门子之类的都是直接封装功能块,我们去调用这个接口就行了。

网友A:
三菱也差不多,我也纳闷日本人为什么不这么干

网友B(2021-03-19):
实际上协议宏功能还是非常好用的,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配置的通信功能,不过是被欧姆龙给做成了独立软件而已.
而且这些功能和硬件是深度绑定的,好多功能是上了硬件才发现还需要专门的软件去做,跟西门子那种TIA,要把所有东西全干到一个软件里面的思路确实不一样.
但是好处就是现在cx-one即使全部安装也比西门子的破烂软件占的地方小,启动速度快.

网友C:
欧姆龙咋想的,想打入中国市场吧,有些智能单元还没中文版,市场小看不上吗?看看其他大家族,西家,3菱人家怎么做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是啊,搞得学起来要学很多东西
bnnyygy

网友E:
感觉挺好的啊,预置发送内容,程序只需要触发就可以了。
就是E文软件,操作麻烦,我都是找个现成的,改改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