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4):
请大师帮忙看看,为什么不是D0=2(工步2)每运行3秒钟就往下跳一次
当D11(工步2设定运行时间)=0时代表工步2运行结束,跳往第三步,
第三步由于有条件直接向让工步返回至第二步,这时候就卡死在第二步,也不传K3给D11(工步2的设定时间),就停在原地了
斗志不能低

楼主:
D0=3的时候D0=2的条件就断开了的,我可以手动打开或者关闭M999

INC D0和DCE D0那里的上升沿也去掉试过,一样的效果

M999自己亮也证实了D0确实有等于3,,跳到第三步过了
斗志不能低

楼主:
经典程序值得大家研究下
斗志不能低

楼主:
结论出来了,数据切换(D0=2   =3)不算一个周期。。。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你把加1放在最后,减一放在加1之前,不然因为扫描问题很容易跳走了。

网友A:
就类似,你要加1,然后跳转到第三步,但是第二步里面还有别的线圈什么要操作,你就把线圈先动作,加1放在最后,那样不会跳走的。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先后顺序调整下就好了

网友B:
这种问题,把一段程序拆成2段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把一段程序拆成2段就解决了

拆分程序太麻烦了

网友C:
因为跳到第三步之后马上跳回第二步,导致根本不存在等于2的上升沿。这种上升沿指令寄存器的值都是每个扫描周期更新一次,除了8029之类的运算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类似,你要加1,然后跳转到第三步,但是第二步里面还有别的线圈什么要操作,你就把线圈先动作,加1放在最后,那样不会跳走的。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先后顺序调整下就好了

调整位置,D0=2 =3的位置,加1减1D0前的上升沿去掉,都试过了,就是不跳步了,只有一个方法D0=2的时候用BOOL把D0=3断开才行,要么就是D0=3的时候延时0.0000000001秒(只要大于0)返回2都行
斗志不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跳到第三步之后马上跳回第二步,导致根本不存在等于2的上升沿。这种上升沿指令寄存器的值都是每个扫描周期更新一次,除了8029之类的运算标志位

跳到第3步的时候,第二步是断开的,在返回去应该算一个扫描周期了。。。
斗志不能低

网友D:
鉴定到小白一枚
一个扫描周期可以让你的D0加到溢出,还得多了解周期和程序步的关系,硬是不行就用exit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鉴定到小白一枚
一个扫描周期可以让你的D0加到溢出,还得多了解周期和程序步的关系,硬是不行就用exit处理一下

你来LD= D0 K0    INC D0,你溢出给我看
这不是一个扫描周期一直加减的问题
斗志不能低

网友E:
程序本身有问题,从D0=3跳回D0=2,D11在上次跳转的时候值已经为0,D0自加一和D11送值同时进行,你程序有BUG,跟扫描周期有啥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跳到第3步的时候,第二步是断开的,在返回去应该算一个扫描周期了。。。

= D0 K2 与= D0 K3这两个条件在同一周期是同为TRUE,= D0 K2并不是断开的,如果这一个周期又将D0 减为2,则下一周期的MOVP K3 D11这动作就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 D0 K2 与= D0 K3这两个条件在同一周期是同为TRUE,= D0 K2并不是断开的,如果这一个周期又将D0 减为2,则下一周期的MOVP K3 D11这动作就失效了

是的,你表达得很对,D0在=2和=3同一扫描周期切换前置条件就没有断开,如果一直往下跳就没问题
斗志不能低

网友G:
D0 =2 的后面 的MOVP  需要这个条件不满足,并且最少有一个扫描周期以上的时间,不然就不是上升沿,不会被执行
可以在后面再加一步,产生一个D0不等于2的扫描周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D0 =2 的后面 的MOVP  需要这个条件不满足,并且最少有一个扫描周期以上的时间,不然就不是上升沿,不会被执行
可以在后面再加一步,产生一个D0不等于2的扫描周期就可以

谢谢帮助,我用到D0=2时输出一个BOOL,常闭放在D0=3就解决了,因为后面还有很多D0=N,正好D0=任何一个数字都做一个提示
斗志不能低

楼主:
其实D0=3无条件直接跳回DO=2的情况不会发生,如果D0=3的功能客户不用的话,直接就结束了
斗志不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