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5):
fx3u如何在程序跟显示屏上去控制电机的速度,比如我电机正常在运行的速度是5000,这时候我嫌它太快了,想慢一点,在不改程序的情况下,通过显示屏上去输入2000,这时电机就以2000的速度运行,同样的调高速也是这样通过显示屏输入去调节,希望各位大佬给点意见参考一下,有相关的手册和例子也可以分享一些给我,谢谢各位了
用的是57步进电机,通讯口是485,用脉冲来控制

网友A:
首先要讲清楚是什么电机,伺服,步进,无刷,还是普通交流,其次讲清楚PLC与驱动器控制模式,是脉冲还是通讯
用的是57步进电机和485和脉冲

网友B:
电机速度参数是否可以存到显示屏对应的寄存器,改寄存器数值控制速度
可以吧,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弄才发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机速度参数是否可以存到显示屏对应的寄存器,改寄存器数值控制速度

步进的速度参数 用寄存器 替换,显示器上的按钮与对应要修改速度的寄存器绑定  你试试吧 我觉得可以。
老板说要通过在显示屏输入速度来改变速度的大小

网友C:
你程序上如果是K5000改成一个D值 (停电保持的)
例如D500,拉至显示屏上做个数字INPUT的开关,
一些显示屏是用word input display里设定,
不同的显示屏各有不同的设定方式但大同小异
格式选实数real
然后设定最小值跟最大值的范围
可连线监视看看,更改显示屏数值,D值是否已修改至PLC内
可以写个程序给我看看不,第一次弄PLC,不是很懂程序怎么弄。

网友D:
例:DRVI指令,DRVI     走的脉冲数       速度        脉冲P      方向D
                             DRVI     K2000             K1000        Y0            Y4
   速度K1000改为D200
                             DRVI     K2000             D200        Y0            Y4

触摸屏上,比如说昆仑通态的,拉一个输入框出来,双击打开,,,,操作属性,对应数据信息,根据采集信息生成,数据类型16位无符号,通道D,地址200,读写,确认,把自然小数位勾去掉,小数位数改为0
        电机停止后可更改D200中的数值,从而改变电机行进的速度
                ok   齐活

谢谢大佬,已解决

网友E:
我去,把常数换成D寄存器,不就好了。

网友F:
俺也一头雾水,差点翻资料。原来就是常数改变量,K-D
我早就翻资料了,看得头都疼

网友G:
走相对位置指令,貌似要先停止一下,不然速度写不进去
是的,有什么办法解决不,分享一下了

网友H:
很详细
引用 网友D:
例:DRVI指令,DRVI     走的脉冲数       速度        脉冲P      方向D
                             DRVI     K2000             K1000        Y0            Y4
   速度K1000改为D200
                             DRVI     K2000             D200        Y0            Y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