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定时开关设备

楼主(2021-01-15):
如题,定时开关机,其实就是输出一个使能,能实现周日到周六7天时间内,每天至少2段定时,可跨天。
比如周一8:00开机,12:00关机。14:00开机,18:00关机
或周一20:00开机,周二8:00关机 周二10:00开机,14:00关机
不想把程序做得太复杂,高手支个招或者分享一下程序,谢谢!!!

网友A:
估计这个关机可以,开机得借助外部设备

楼主:
我并不是让CPU断电,只是控制设备的开停输出

网友A:
有系统时钟,操作一下更新时钟就行,这个简单。扩展指令里有固定的时间读取程序,对比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S7-200的PLC连续送电工作实现起来一点不难,断电时间长了,超过10天数据会丢失,用S7-200 smart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既然CPU不断电,那用时钟操作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网友D:
用硬件,某宝买时控开关,设置好时间就行了。。。

网友E:
时钟比较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楼主这种要求,用PLC时钟就行,把时钟设置对就行,比较触发就行。还有用触屏的时钟传送过来更加方便,毕竟需要一个上位来设置。如果单单只实现这样定时开关功能的话,用时控开关比较经济实惠。

楼主:
各位的意思我都知道,用设定时间和系统的时钟比较判断就可以了,我之前也是这么做的。只是我想在一天多开放几个时间段,用就按实际设定,不用就屏蔽或者设定全为0。
就是想知道是否有更为简单的方法
比如用嵌套子程序的方式,或者其他我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