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如何在显示屏中显示出速度的调节大小

楼主(2021-01-15):
fx3u如何在程序跟显示屏上去控制电机的速度,如我电机正常在运行的速度是5000,这时候我嫌它太快了,想慢一点,在不改程序的情况下,通过显示屏上去输入2000,这时电机就以2000的速度运行,同样的调高速也是这样通过显示屏输入去调节,希望各位大佬给点意见参考一下,有相关的手册和例子也可以分享一些给我,谢谢各位了
用的是57步进电机,通讯口485,用脉冲来控制
在显示屏上是怎么实现这一功能,希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最好可以写一下相关的程序参考一下,或者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出来,谢谢

网友A:
你把速度的地址写到触摸屏即可,就是这么简单
关键是程序不会弄。老板还说要通过在显示屏输入数字来改变电机速度的大小

网友A:
速度地址多少?直接用触摸屏显示就行
怎么弄,直接用dmov k1000 d0这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