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5):
我这有8台电机分别用1-8表示   我想用触摸屏上可以设置启动顺序,比如 我设置3号-4号-1号-2号-5号-6号-7号-8号      设置好后 按下启动键,就按照我设置的启动顺序启动, 我下次还能在触摸屏上更改启动顺序    这个怎么来写程序呢?
     请教下各位大神

楼主:
来个大神给点思路
bnnyygy

网友A:
来吧,.给我加分,一个字16个BOOL,应该够你用了,随意设置输出位.

  • 下载积分:+2(haisten)
  • 下载积分:+3(xulin_xy)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吧,.给我加分,一个字16个BOOL,应该够你用了,随意设置输出位.
    [attachment=251721]

    能麻烦把程序发上来下吗?

网友B:
    给你一个思路,8台电机分别对应8个字节的不同位,然后启动的时候,用解码指令,一次把字节里的数字相加。你可以设置任何输出。论坛里有类似程序的
    bnnyygy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麻烦把程序发上来下吗?

    模拟完了就删了,所有程序段如图了,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吧程序给我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思路,8台电机分别对应8个字节的不同位,然后启动的时候,用解码指令,一次把字节里的数字相加。你可以设置任何输出。论坛里有类似程序的

    解码指令???
    是那个指令   这个我还没用过呢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8039.html
    这个程序稍微优化一下,就是你需要的功能了,还可以增加很多附加功能

网友D:
之前见到过一个阀组动作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程序繁琐   用st  应该简单点  就是第一步时候H0.01通 电机1启动 第二步H1.08通   电机8启动   细节就不说啦

网友D:
触摸屏大概这样的  第一步想让电机三启动  触摸屏把h0.03  置1   第二步想让电机2启动    就在触摸屏把H2.02置1 每步时间可设定
  • 下载积分:+3(xulin_xy) 真诚感谢!
    bnnyygy

网友A:
    这次我给你搞个偏移的,我测试OK,

    测试项目:
    共计16组输出,
    D100~D115对应1~16组输出位(bit0~bit15).设定1则为W10.1 输出,设定4则为W10.4输出.以此类推,范围是0~15
    D200~D215对应1~16组输出时间设定,(定时器为BCD模式,注意)
    D10是设置顺序输出组数( 0~16组),当然,
    W0.00是启动,W10是输出字,

    程序如下:
  • 下载积分:+2(buryjian)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见贤思齐焉) 感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次我给你搞个偏移的,我测试OK,

    测试项目:
    共计16组输出,
    D100~D115对应1~16组输出位(bit0~bit15).设定1则为W10.1 输出,设定4则为W10.4输出.以此类推,范围是0~15

    看了半天懂了  D100  是第一步启动动电机的序号  d115是第15步启动电机的序号
    bnnyygy

网友A:
    注释这么清晰,应该还好吧,就这一段,就可以搞很多组任意设置输出和时间了.

    我也是玩玩而已

网友E:
    用4个寄存器,每8位代表一个电机,电机1就是D0的b1位,电机2就是D0的b9位,电机3就是下一字D1的b3位,因为每个字16位能表示2个电机,自己在编程软件按位监视寄存器就知道了,然后解码指令找出ON的位置(欧姆龙DMPX,三菱BON)对应输出。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F(2021-03-01):
引用 网友C:
    保持型

    请问你这个是用说明录制的?
    加油!

网友G(2021-04-29):
    都是高手

网友H:
    用变址去修饰 Y0Z0  然后D1表示第一个启动的  D2第二个  D3第三个  ........... 以此类推  然后延时到地址也用对应的编制修饰 程序写个循环进可以了

网友I(2021-06-03):
引用 楼主:
    来个大神给点思路

    楼主说过上述话应践行之。 给你那么多思路了。毕竟你要思考、辨析、实验、调试,最后按你的思路完成。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