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测电缆表面质量缺陷设备

楼主(2021-01-15):
各位大佬,
检测电缆表面质量缺陷的设备有没有做的,例如:老化、破损等。

网友A:
还有这种好东西吗,强烈求推荐啊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B:
对电缆做耐压试验, 如果破皮老花 耐压值会变低. 一般是串联谐振耐压检测. 只能确定电缆的耐压. 不能确定具体位置.
如果要确定位置 我想到的 只有机器人 加视觉.
以上方法针对已经敷设的电缆. 如果是生产中的, 可是视觉或是耐压吧. 应该耐压容易一些. 参考安全套的针孔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