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5):
我想用CP1H来和称重仪表进行MODBUS通讯,但是读的数都是0,到底是怎么设置的呢
想读取称重仪表的显示值
设置D32300=#02,D32301=#03,D32302=#04,D32303=#E,D32304=#2,
读到的D32354=#0400,D32355到后面都是0

网友A:
官网有例子,看过吗?不行我可以发例子给你。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网友B(2021-03-18):
    可以发一个CP1H的modbus通信例子给我看看吗?第一次用欧姆龙做项目不太清楚,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例子,看过吗?不行我可以发例子给你。

    可以给一个例子我看看吗?

网友C:
    https://www.fa.omron.com.cn/elearning/video/1092
    https://www.fa.omron.com.cn/elearning/video/1096

    以上是官网教程

    你可以先用电脑通过串口调试程序跟仪表通讯,看一下是否可以读到数据

    确认正常后再编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一个例子我看看吗?

    加我微信,发给你。账号同微信。

网友D(2022-08-08):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