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W50RJ制动电阻能不能换成150W60RJ的,会不会影响机器运转性能

楼主(2021-01-16):
如题,有没有人知道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没事的,放心用吧

网友B:
可以的, 这个电阻是大惯量运行停止时,才会起作用, 是换能器。

网友C:
没事 干就完了

网友D:
大不了就是在急停状态偶尔报警

网友E:
能正常用,我也试过变频器参数没调好,电阻都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