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 modbus地址

楼主(2021-01-17):
请问下,modbus编号400001-400003,0x0000-0x0003,在hmi该怎么选,我选了0x,1x等,都不行

网友A:
4x或者6x试过没有?

网友B:
用串口助手测试读写松下PLC的地址,看是否正常?
然后触摸屏软件在线连接PLC,监控触摸屏发出报文是否相同?
或者直接将触摸屏的485接线接到电脑的485接口,
用串口助手可以看到发出触摸屏发出报文。
400001的地址,在串口助手里,
地址可能是00 00 或都00 01,
modbus地址有些需要偏移1位。

楼主:
我都用两个485并联,一个用来连接plc和触摸屏,触摸屏做了一个按钮来测试,一个用串口助手监视,数据倒是监视到了,我把那些报文用串口助手发过去plc都没反应
,唉,算了,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x或者6x试过没有?
试过,一个个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