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7):
1:
那比如说做通讯的时候,考虑到对方读取具体地址,如:
stAdsCom  at %mw1000 : ST_ADS;
在博途中如何实现

2: 一般codesys无视对象类型是这样的
VAR
    pAdr  : pvoid;(目标变量初始指针)
    pByte : pointer to byte;(指针指向byte数据类型,相当于 ref to)
    wWordBase : word;

END_VAR
//程序
pAdr := adr(wWordBase );
pByte := pAdr;
pByte^ := 16#fe;
pByte := pAdr +1;
pByte^ := 16# ff;
//结果是地址指向Word类型的wWordBase 用byte通过指针偏移一次组合而成
这种情况常用于将数据分解成原始byte,再组合成自定义类型的情况,非常常用

请问这种写指针偏移的方法博途怎么做?
  • 下载积分:+1(海上的烟花) 感谢分享!

网友A:
    回答:
    第一个问题:这个要具体到何种通信方式,你的问题有些笼统
    第二个问题:在博图平台上有 300 400 和1200 1500两个系列,300 400使用非优化的数据块,所以对变量的高低字节或高低字,使用AT指令来实现声明。如下示意:
    CrcVariable : Word;   // CRC校验用变量字
    CrcByte AT CrcVariable : Array[0..1] of Byte;   // CRC校验用变量的高低字节

    1200和1500可以使用符号寻址的后面跟上绝对寻址的位或字节或字。请参考以下网址: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57374718/如何在-step-7-(tia-portal)-中使用符号方式按位,字节,或字访问非结构?dti=0&lc=zh-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
    第一个问题:这个要具体到何种通信方式,你的问题有些笼统
    第二个问题:在博图平台上有 300 400 和1200 1500两个系列,300 400使用非优化的数据块,所以对变量的高低字节或高低字,使用AT指令来实现声明。如下示意:
    CrcVariable : Word;   // CRC校验用变量字
    CrcByte AT CrcVariable : Array[0..1] of Byte;   // CRC校验用变量的高低字节

    1. 命名就已经表明了例子的通讯方式     stAds  当然是指ADS通讯,并且通讯中广泛用到,那便是泛指,为何一定要限定通讯方式 这个定义本来就是为了通讯能找到通讯起始位置,任何类型通讯几乎都适用;
    2. 如果at是用在这里,那作用不是很明显,

    针对第二个我必须再举个例子: 比如modbus接收到目标回复数据,这个数据长度肯定不定。用指针我就不用关心有多长,那帧数据中有交代,当然可以用个255数组全部包下;
    但这肯定是下下搞法,占用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