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接编码,补偿步进电机失步问题

楼主(2021-01-17):
我想用三菱的PLC接编码器,补偿步进电机失步,是不我在丝杆顶端装了编码器,然后步进电机失步的时候,自动把失步补偿回,使丝转到要转的位置,我怎么样可以区分它正反转还有自动补偿丢失的脉冲呢?有人试过吗,各位大神们。

网友A:
使用增量式编码器,A/B/Z相,A/B相输入正转里面脉冲会自动增加,反转会脉冲数会自动减少,转一圈Z相会有一个脉冲,可以计算圈数,当你发完脉冲后,发的脉冲与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数对比,如果偏差就再次发脉冲,以此循环,只用过一次编码器,如有错误,欢迎大家指正。
下载积分:+3(rafael) 感谢分享!

楼主:
用什么指令,还有他有时候是正转有时候是反转,就是经常失步

网友B:
你这样搞,还不如用伺服,省心省力

网友C:
把一次定位变成二次定位。第一次定位90%,第二次用低速逼近。到达位置后停车。

网友D:
现在有闭环步进,不过多出二三百块钱就能解决步进丢步问题,自带编码器自动补偿,丢步太多补偿不过来会报警,基本上上了闭环步进还存在丢步报警之类的情况,就不要找电机的麻烦了,要么机械有问题要么程序有问题,包括电机选小了也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其实真想让一个电机转的又快又准还便宜,不是那么简单的很多时候不一定就是电机的问题.
下载积分:+3(rafael) 感谢分享!

网友E:
闭环步进电机很好,很实用,建议多花几百,后续省事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