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PLC与两个三菱GS10触摸屏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1-01-18):
大家好!小弟使用FX5U PLC与两个三菱GS10触摸屏进行以太网通讯,始终是两个触摸屏画面存在交替闪烁。按照三菱技术的要求将两个触摸屏进行设置IP、站号、启动时间等分别设置以及PLC内增加3个MESL都还是一样,不知道有哪个同仁碰到过此类情况没有,如有解决方式是怎样的?

楼主:
没人使用过三菱多屏与1个PLC链接的?

网友A(2021-05-31):
我同时连5个触摸屏也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只要设置同网段的IP和触摸屏站号即可,其他不需设置,另外多增加的触摸屏数量不会多占用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