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电加热管电流计算

楼主(2021-01-18):
三相电热管总功率27KW,额定电压220V。电源输入电压是三相220V,电热管接成三角形,那么线电流是70.8A吗?

网友A:
27000/220/1.732=70.86A

网友B:
P=1.732UI

网友C:
4楼的兄弟是对的。。
下载积分:+1(解振斌) 真诚感谢!

网友D:
加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你的加热系统就完美了
(已压缩)US17-2020版.PDF

网友E:
4/5楼错的,别听。1楼正确。

网友F:
看清题意:是3相220V,3相220V,3相220V
是三角形接, 是三角形接, 是三角形接
1楼正确。

网友G:
不好意思看错了抱歉了,我是按照线电压380V算的
三相电加热 线电压220V时 单根加热管220V 27kw=70.2A 相电流40.5A
三相电加热 线电压380V时 单根加热管220V 27kw=41A 星接线电流等于相电流27A

网友H:
楼主是对的,但是这是道计算题吧,并非实用。中国的三相电压是380伏,你用 三相220V,27KW。这需要大功率变压器。

网友F:
出口产品,有三相220V的国家,对控制部分,则用一个小功率隔离变压器就解决了。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对的,但是这是道计算题吧,并非实用。中国的三相电压是380伏,你用 三相220V,27KW。这需要大功率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