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8):
各位老铁,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提供 FX5-40SSC 速度控制 然后可以变速的范例...一直没办法变速,请各位老铁帮忙
  • 下载积分:+1(木子搞三菱)

楼主:
    引用楼主yoyo2001426于2021-01-18 17:43发表的 请各位老铁帮忙,FX5-40SSC... :
    各位老铁,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提供 FX5-40SSC 速度控制 然后可以变速的范例...一直没办法变速,请各位老铁帮忙

    各位老铁,我在手册上看到 速度控制只有 1-4轴
    如果使用80SSC是否 可以速度控制 8轴?
  • 下载积分:+1(木子搞三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铁,我在手册上看到 速度控制只有 1-4轴
    如果使用80SSC是否 可以速度控制 8轴?

    可以的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B:
    你要往速度更改缓存写请求,然后把数据发送到速度更改值的缓存里面才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C:
    按3楼的反操作可以实现

    先传送新速度,在给变速请求BMF置1

楼主(2021-02-18):
    老铁 我照您的方式写 依然无法达到变速的需求
    是哪边写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3楼的反操作可以实现

    先传送新速度,在给变速请求BMF置1

    老铁您好 我设定为1轴速度控制,照您的方式 速度依旧无法改变,您可以在说明更详细一点 还是有例可以参考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铁 我照您的方式写 依然无法达到变速的需求
    是哪边写错了吗
    [attachment=252562]

    要间断的请求,不能一直请求,请求更改速度后,运动控制器会自动置为0,等下个扫描周期又需要重新请求了,所以要考虑怎样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