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菱Q系列PLC参数设定问题

楼主(2021-01-18):
大家好,请问如果将还没有安装的智能模块分配地址提前写入CPU中,这样PLC是不是会一直报警?一定要先安装好模块,再去分配IO地址吗?

网友A:
分配了智能模块,CUP自然会搜索查找,所以你设置好了智能模块和基板参数,要硬件配置齐。
下载积分:+5(zhanglin2008) 真诚感谢!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B:
分配地址,没装模块不影响。将该模块所在的Slot定义为Empty即可。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