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扫描周期输出问题

楼主(2021-01-18):
如果LD一个输入点,OUT一个自累加的计数器,计数器的初始数值为0,每次累加1,那么当输入点接通后的100个扫描周期,那么这个自累加的计数器的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A:
条件接通后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就是一个扫描周期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