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8):
三菱变频器A840,11KW 。
接线如图

使用了4年的A740突然报警E.7  CPU故障
更换一个A840,使用了半小时报警E.CTE。(RS485,通信端子电源短路)
可是根本就没有通信,拆开CPU板,发现一个小的集成烧了。
又更换一个新的A840,使用了半个月又挂了,同样的问题,报警E.CTE。

脑壳疼。

反反复复检查了输入输出接线,没发现有异常电阻。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首先先仔细查查线路,其次跳线有没有问题?参数设定有没有问题?
实在查不出的话,你可以做个大胆的推定,
那就是整批次的变频都有问题,虽然这种机率很小,但是我碰到过。
18年的时候用过一批安川的变频,没有多久,就陆陆续续的坏了,
有的用了一个多月就坏,有的一年多才坏,后来经销商说是厂家的问题,
有两个厂家生产该产品,其中一个厂家,采购的一个芯片有问题,
结果是经销商把所有的该型号该批次的变频全部免费更换掉了。
应该是线路问题,但是查不出来。
线跳,参数有问题工作都不正常吧。
质量问题应该不会这么巧,设备是日本进口的,第一个A740自带的,第二个A840也是旁边进口机拆的。第三个是国内买的。

楼主:
打三菱官方电话问了,外部控制接线不会引起E.CTE故障,但是找不到原因。
输出的0~10V过载了会不会引起自己坏了呢?

网友B:
你的控制信号是哪里给定的呢?PLC?中间继电器?还是其他?
PLC直接输出给定,没有经过中继。变频输出的零速及运行中信号也是直接给了PLC,变频的SD端子跟开关电源的OV短接了。
我查了资料,控制的输入进入变频内部经过了光耦隔离,反馈信号的输出都是集电极开路,假如控制线路产生了异常电压冲击,不知道会不会损坏变频。剩下就是电位器和输出O-10V电压信号了。
变频输出的0-10V电压信号经过了中继,这个是自动时同步速度用的。图纸我贴下图了

楼主:
MV2  C25输出的0-10V电压,接了两个这样的变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制信号是哪里给定的呢?PLC?中间继电器?还是其他?

PLC用的是哪个牌子的呢?输出类型是哪个方式?源型还是漏型?且PLC的输出端子公共端是接开关电源的0V,还是用PLC自己内部的电源?
我觉得有可能是电位差的关系
PLC是欧姆龙CJ2M,CPU11,漏型模块控制,公共端是开关电源0V。我现在把变频的输入控制用普通 继电器隔离了。11KW变频,伤不起啊~!

网友C:
把A740修好换上试试不就知道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如果好了,那还是换的变频器有问题呗,再说你就是换了变频器才出的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LC用的是哪个牌子的呢?输出类型是哪个方式?源型还是漏型?且PLC的输出端子公共端是接开关电源的0V,还是用PLC自己内部的电源?
我觉得有可能是电位差的关系

设定的参数呢,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