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8):
请教一下!三菱FX3U系列PLC寄存器D0----D7999为普通寄存器,如何全部设置为保持型寄存器???谢谢

网友A:
装电池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电池就可以

内部不是已经有电池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不是已经有电池了吗?

电池是选配件,

网友B:
軟件裏面設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軟件裏面設定即可

0-7999设置不了

网友C:
可以的 ,也不需要电池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9464.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0-7999设置不了

設到511就好了呀,後面不是有設定範圍嗎?511以上本來就是停電保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0-7999设置不了

512-7999不用設定,不過我很好奇你做什麽爲什麽要全部設成停電保持,那麽多點還不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