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固态继电器选型请教

楼主(2021-01-19):
客户要求驱动电磁阀用固态继电器驱动,这个固态选型有啥要求吗,或者有型号提供一下需要欧姆龙的。普通24v直流电磁阀。

网友A:
G6B-1114P G6B-1174P

网友B:
電磁閥這麽小的東西,隨便選個差不多的就好了,自己去官網下載個選型手冊看下就好了。

网友C:
不知是什么电磁阀,实际不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是什么电磁阀,实际不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
为什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E:
电磁阀是气动的吧,固态继电器是高频率启停,你控制气动电磁阀高频率启停能达到效果吗
斗志不能低
小侯

网友F:
G3S4-D
會選擇固態繼電器應該擔心火花產生或是要求快速動作吧
而且一些紡織用的機械動作速度也是蠻快的
應該是應用在這樣的場合吧
小型4點輸出用端子SSR G3S4.pdf

网友G:
都是晶体管输出的PLC直接接电磁阀

网友H:
貌似SMC的高速阀没有费斯托的高速阀厉害。响应速度相关快,用做高速啤机很好。

网友I:
一般不建议用PLC里的晶体管来驱动电磁阀(除非工作状态好,线路整齐正规),因为如果电磁阀线路短路,造成PLC模块损坏,更换成本太高,而用继电器为了消除触点火花需要在电磁阀线圈两端反向并二极管,否则影响继电器触点寿命,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用固态继电器,单独的固态继电器更换方便成本低

网友J:
G3F-X03S-SV
可以和普通的24V的MY2NJ替换。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不知是什么电磁阀,实际不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
应该使用固态,避免电磁阀的感应电产生火花,如果使用二极管续流线圈动作会变慢。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L:
通常我运用固态继电器去控制都是用于大电流
例如离合器等等大电流的组件
电磁阀如果控制气动组件基本上速度有限
一般都用一般的继电器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要求要用固态继电器控制
像我的做法我会在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追加FUSE保护
因为固态继电器大多都5A 10A在跳的的规格
无法保护电磁阀这种小电流的组件
例如电磁阀来说,我会在前面串0.5A的FUSE来额外作安全保护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打电话问了欧姆龙客服,建议使用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