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mov的用途和用法

楼主(2021-01-19):
请问下mov传送的用途用法及功能,手册上面说的很模糊,一直没搞懂!先感谢大佬们了

网友A:
你看手册都不理解的话,最好找实物动手练练。
就是没整明白啊,PLC实物我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赋值指令把左边的值赋给右边,注意两边的数据类型统一
一般赋值给输出还是输入呢,是可以赋值给OUT,TIM,CNT吗?还能给什么赋值呢?

网友C:
都是机器码,引用汇编语言,结合内存区学习才好。
真诚感谢!
拆二代

网友D:
mov指令就是读取和输入不同通道或字的工具,你可以使用编程软件的模拟功能,读取plc的时间,利用比较指令编写触发程序,练习一下就会用了,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