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9):
威纶通的操作记录里   怎么显示是那个用户操作了,  还有怎么比如说 一个阀门   他是把阀门置1了还是置0了     我用的是一般模式密码能行吗

楼主:
来个大神帮帮忙解决下  谢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技能,都是最便宜的触摸屏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A:
16356+3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B:
描述里面写明就可以显示操作了什么,比如置1,置0.
刚刚有个项目正好也用到这个功能,另外记录数不能太多,否则触摸屏会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52008]
描述里面写明就可以显示操作了什么,比如置1,置0.
刚刚有个项目正好也用到这个功能,另外记录数不能太多,否则触摸屏会卡顿。

能把用户名称也显示出来吗?

网友B:
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