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助安川伺服与三菱PLC的接线

楼主(2021-01-19):
各位看看我这个接线有什么问题
感觉驱动器的 COM 24v+ 没有接对吧
我就是脉冲+方向的控制方法
设置应该是对的 机器也run了
就是一动不动
驱动器面板也不能检测有脉冲进来

网友A:
仔细看手册,脉冲和方向没有驱动电源,伺服当然不动

网友B:
7/12接+
8接Y1,11接Y0,这之间串联2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2接+
8接Y1,11接Y0,这之间串联2K电阻
[attachment=251900]
谢谢 半路出家 确实迷糊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