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9):
厂里新机器,伺服电机没有加减速机

旋转带动负载时不稳定

不知道是伺服刚性太大,还是刚性太小

网友A:
刚性太大,过冲,震动。
刚性太小,软绵无力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太大有时候还会有噪音,太小一有点负载就会来回摆动。

网友D:
按你说的,应该是转动惯量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大有时候还会有噪音,太小一有点负载就会来回摆动。

看起来是来回摆动,找不准位置